楼主(2021-12-20):
下图PLC那个是连接PC的通讯端口?
这个PLC电池没电了程序会丢失吗?
求大佬们解答

网友A:
这个是我出道之时的高端古董!如果是欧版的可有DOS版软件支持(2000、XP系统)。那个长条盖板里面的就是手持编程器接口,边上那个方口是扩展内存卡槽。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The CPU is equipped with one connector for peripheral devices. A peripheral
device, such as the CPU-Mounting Programming Console, can be mounted
directly to the CPU and does not require a connecting cable. To mount the
CPU-Mounting Programming Console or any other peripheral device directly
to the CPU, follow these steps:
1. Detach the cover of the peripheral device connector with a standard
screwdriver.
2. Connect the CPU-Mounting Programming Console to the peripheral device
connector.
3. To ensure a positive connection, secure the Programming Console to
the CPU by tightening the mounting screws locat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