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0):
各位大侠:求教一下5台电机顺控电路的自动和手动转换程序怎样写,谢谢!

网友A:
先写手动。再写自动用自动条件再去控制手动,自动生效果断开手动。就行了。我基本都这样写程序。程序里别人7000步写完,我就4500多步完成 ,功能一样,没什么区别。
  • 下载积分:+1(alent) 真诚感谢!

网友B:
    看你怎么控制了,伺服还是普通电动机?
  • 下载积分:+1(alent) 真诚感谢!
    工控肥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写手动。再写自动用自动条件再去控制手动,自动生效果断开手动。就行了。我基本都这样写程序。程序里别人7000步写完,我就4500多步完成 ,功能一样,没什么区别。

        这点我有同感,别人六千多步的程序,我自己写只要3800多步搞定,机器照样跑,一点没问题
  • 下载积分:+1(alent) 真诚感谢!

网友D:
    1000步以内搞定,用位左移右移或者循环,太简单了。
  • 下载积分:+1(alent)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