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1):
各位大师们,生产工艺流程不一样设备动作不一样,在不改变梯形图 的情况下用文件寄存器FOR NEXT 变址,间接寻址 。。。让设备不同的设定存储在一个位置如何实现。
上网冲浪!
小侯

网友A:
先將不同的設定參數或是動作分類,參數方面就用mov,而動作就看要怎樣去規劃

LD M200
MOV D0 K4M0
LD M201
MOV D1 K4M0
LD M202
MOV D2 K4M0

LD M0
OUT Y1
LD M1
OUT Y5
LD M2
OUT Y4
LD M3
OUT Y2

以上只要將D0~D2數值做修改
每次執行步驟都會觸發不同輸出

LD 寫入
* 編號 k間隔 D200 //看你每個工藝用的參數跟動作要多少暫存器
MOV D200 Z0
BMOV D0 R0Z0 K範圍//使用文件寄存器R存放資料

LD 讀出
* 編號 k間隔 D200
MOV D200 Z0
BMOV R0Z0 D0 K範圍//將文件寄存器內的資料寫到使用的暫存器或是緩衝暫存再去分配
  • 下载积分:+5(工控小白菜。) 真诚感谢!

楼主:
    上网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