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伺服内部的24V的吗?

楼主(2021-12-21):
给伺服输入的传感器供电使用的是外部的24V正负,信号接到驱动器,驱动器的输入公共端可以直接用驱动器自己的24V+吗?

网友A:
有内置24V的吗?
加油!

网友B:
那种伺服你说明白

网友C:
传感器、驱动器无论外部电源还是驱动器自带电源只能用一个

网友D:
带三四个开关 两三个继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E:
要么外接,要么内置的,都行

网友F:
应该可以,实际没用过

想飞的鱼

网友G:
一般不用,如果带的功率小可以用一用。带的多就不建议用。

网友H:
就如PLC本体也提供24V电源一样,一般考虑到负载问题都统一用开关电源供电!不管用那里提供的DC电源,只要不混用DC电源就可以!
小侯

网友I:
我都是用外部電源提供
每家的設計都不一樣你可以看看廠商的手冊
一般來說提供幾個近接或是1、2個繼電器還可以

楼主:
我的意思是光电开关供电还是外部的24v电源,但是外部的24v电源就不接入伺服内部的公共端了,用伺服自己的24v接到公共端,这样子操作。

楼主:
谢谢指导,我也觉得可能不行

网友J:
还是尽量少用自带的,额定容量小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光电开关供电还是外部的24v电源,但是外部的24v电源就不接入伺服内部的公共端了,用伺服自己的24v接到公共端,这样子操作。

你说的这种不行,要么内部要么外部,二选一。

伺服提供24V电源就是为了独立使用了,自身有一定独立实现功能的能力。当配合外部控制如PLC的时候,使用系统24V供电。

网友L:
把外部电源的0V和伺服电源的0V接到一起就能用了

网友L:
可以理解为共地吧。2个开关电源这样用过,伺服应该也没问题,我个人认为除非压差大才会损坏,否则就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