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松下PLC问题,请指教

楼主(2021-12-21):
今天调机出现一个问题,PLC使用松下的FP0R C32,我已经没有再给脉冲指令,但是他一直在输出脉冲,电机一直在旋转,要使用mv h108 dt90052才能停,请教给位这种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生的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A:
它是沿触发的。

楼主:
也是用的(DF),我走手动,控制指令已经断开了,他还会一直旋转下去
引用 网友A:
它是沿触发的。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的,和三菱不一样

网友C:
我第一次用也是很疑惑,这个跟信捷XD很像,用沿触发脉冲,跟三菱区别挺大。而且连续发2段脉冲,第二段不运行,要用时间间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