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1):
QJ71C24N 用CH2 与多个测量器通过485通讯,使用G.CPRTCL 指令,用轮询的方法通讯,有时候正常,但是如果复位过PLC,或者断电重启过设备,就会出现G.CPRTCL 指令卡住的现象,指令前面的条件是满足的,但是指令不执行,成功失败都没有反馈,查看QJ71C24N也没有任何报警提示,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不吝指教!

网友A:
RUN延时触发指令

网友B:
程序传上来看看。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C:
不会的,可能是因为你设置上的原因,1,你返回的报文中缺少配置ERR报文范围这个你可以设置报文只有发送报文验证,2.可能你范围的报文不知OK报文,NG报文,ERR报文。你确保你每次范围的报文都是在你配置报文的范围里3.如果你用标准的MODBUS协议设置,PLC这边没啥问题,主要是设备方那里,会出现通信中断与掉线的情况。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2022-10-27):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
没有收到响应,无限等待了呗,协议没有参透

网友D:
除了接受等待时间设置,还有其他能导致无限等待的吗?
cnydb

网友F(2023-02-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如果设备没有返回信号,就卡死了,再怎么折腾都不会再发送。

网友G(2023-05-09):
添加一个上电延时触发

网友H:
这是断电前的瞬间一次轮询没有完成,一直在等待,建议执行如图所说明的取消执行中的协议。隔间多长时间没有反馈,或者查询指令状态,存在超时问题的话执行强制结束执行中的协议。就是编写一段程序,不停查询状态,一超时就强制结束,再执行通讯协议,直到通讯正常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