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CPU通过串行通信模块QJ71C24N与威纶MT6070IE无法建立通信!

楼主(2021-12-22):
试了好多次都没办法连上触摸屏,谁有现成的案例帮忙发一个!谢谢!

网友A:
看了一下,里面的细节有点意思,
触摸屏你用的是通讯口COM2,所以只能支持RS422 四线或者是RS485两线,不能使用RS232。
也就是QJ71C24N第一个通讯口不能用,因为第一个DB9口为232接口,不是RS422/485。
而威纶连接说明里是不支持两线也就是RS485 2W的,楼主截图中刚好选了RS485 2W。
如果是使用RS485 4W,那QJ71C24模块那边只能使用第二个通道,也就是模块底下端子接线。

楼主:
现场比较远,只放了三心线,没办法 用422试。不然我选COM3试试。 威纶通连接手册里只讲了422的接法,理由上485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B(2023-01-09):
程序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