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工控板

楼主(2021-12-22):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工控板能用什么编程电缆,压滤机上的,动作需要调一下,打开柜子看到这个板子,啥都没有,也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和编程线,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一般都是232的 通用三菱编程软件

网友B:
那接口上那么大几个字写着RS422...三菱无疑了~

网友C:
估计加密了,改不了程序

网友D:
编程软件用三菱的,型号选FX2N, 下载线要用三菱的,我也有在用

网友E:
能用这种寨板的设备肯定是会加密的,重点是编程能用三菱的软件,但三菱的解密软件在这板上用不了!

网友F:
这个小板加密没多大意义吧

网友D:
国产PLC没法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