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FX3U PLC 8工位转盘机

楼主(2021-12-22):
求助 老师们 FX3U PLC 做8工位转盘机 3工位需要检测合格 最后机械手分拣卸料 程序如何判断执行 麻烦老师 指导下 新手 谢谢

网友A:
左移位记录工位是否有料,然后左移字,记录工位合格信息,第一个检测工位加1,第二个加2,第三个加4
最后就是查看不合格状态(000)代表全部合格,001代表1检测不合格

楼主:
谢谢 梦雨天涯 大师 回复指导

楼主:
菜鸟没有看懂 麻烦 梦雨天涯 大师 给个 例程 万分感谢

楼主:
梦雨天涯 大师 可以给个联系 微信号吗? 谢谢

网友B:
是否要做2组移位?一组记录是否有料,一组记录是否合格?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用移位 当出现不合格品时,开始移位 移到T料位置 把它T出就可以了。当移位是0时是合格 是1时不合格。

网友D:
下来了,有时间看看

网友E:
移位难懂的话,把八个工位设置八个寄存器,没旋转一次,就把该工位状态寄存器往下工位的寄存器传送!
到分检位判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