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三菱ST语言编个简单程序

楼主(2021-12-22):
会ST 的大师帮写一个用GX WORKS2写。FX1S20MR的PLC,动作超简单按下X0,依次延时1秒输出Y0-Y7,然后复位Y0-Y7.主要学习下ST编程使用方法,本人有一点编程语言理论基础,希望能看懂先谢谢啦。

网友A:
下载积分:+5(sunpeter) 真诚感谢!

网友A:
最后一条有需要可以改成
ZRST(TS2 OR (MEF(M200)) , Y0 , Y7);

楼主:
Y0-Y7逐步点亮,不是一起动作
liuliangdt

网友B:
刚好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项目,是用三菱FX3U的ST语言写的程序,目前有点经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3418.html
刚才我用FX1S写的图片中的代码,报错软元件超范围,不能通过编译。然后又把PLC类型改成FX1N和2N,能通过编译,但不能仿真。FX1N和2N仿真出错。把PLC型号改成FXU后能仿真。效果如图。
[attachments=262893]
[attachments=262894]
[attachments=262895]
[attachments=262896]
[attachments=262897]
下载积分:+1(sunpeter) 热心助人!

网友A:
ALTP(X0,M200);
OUT_T(M200 AND NOT TS2 , TC1 , K5);
OUT_T(M200 AND TS1 , TC2 , K5);
SET (Y7 AND NOT TS1,M210);
RST(NOT Y0 AND NOT TS1,M210);
SFTLP(NOT M210 AND TS1 , M8000 , K8 , K1 , Y0);
SFTRP(M210 AND TS1 , M8001 , K8 , K1 , Y0);

网友C:
有点不理想,你可以改一下
下载积分:+1(sunpeter) 真诚感谢!

楼主:
c程序简单,方法都不简单,谢谢。我相信一定有更完美整洁的程序。

网友D:
只需声明一个 TON实例即可,源程序如下,可原文拷贝测试
(*以M0替代X0*)
IF LDP(TRUE , M0) THEN
Z0 := 0;
END_IF;
IF LDF(TRUE , M0) THEN
ZRST( TRUE, Y0, Y7);
END_IF;
TON_1(IN:= M0 AND NOT TON_1.Q,PT:= T#1S);
IF TON_1.Q THEN
Y0Z0 := NOT Y0Z0;
Z0 := Z0+1;
IF Z0>=8 THEN
Z0 := 0;
END_IF;
END_IF;

网友E:
稍微改一下逻辑就行,按下启动过后 依次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