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间接指定问题

楼主(2021-12-23):
大神指导下三菱间接指定V,Z
在西门子要如何实现

网友A:
西门子用peek指令可以读取I区,Q区 M区,DB区地址
如图,测试OK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用peek指令可以读取I区,Q区 M区,DB区地址
如图,测试OK可以使用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B:
smart200 间接寻址DMOV &VB0 VD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