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值怎么求?

楼主(2021-12-23):
三相AC220的分别接红黄蓝的一端 另外一端 三个电阻短接一起 红线 蓝线 黄线 电流为10A 左右 这三个电阻阻值怎么计算
顾乡的云

网友A:
当三相平衡时星型接法的中点电压为0,那么每个电阻上的电压为220除以1.7321 (根号3)约等于127V,如果电流为10A,那么这个电阻的阻值为127除以10等于12.7Ω。
好的 谢谢

网友B:
没有说明3个电阻相等哦

网友B:
还有楼主是三相220,不是三相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