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线制作的问题

楼主(2021-12-23):
遇到这么一种网线两侧水晶头线序如下:
一侧为: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另一侧:白绿 绿 白橙 白棕 棕 橙 蓝 白蓝
请问,这是什么接法。

网友A:
A和B交叉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请问,这是用在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网友B:
前期基本上都是交叉的,交叉的做法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现在电脑一般都支持直通的,自动识别。 工业的尽量还是交叉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网上的交叉接法一般是: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白绿 绿 白橙 蓝 白蓝 橙 白棕 棕
不知道这两种交叉接法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