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200SMART PID 不用自整定问题

楼主(2021-12-23):
各位大咖,我做过几次恒压供水,用的是PID向导生成,但是到现场调试很麻烦,基本早上到现场就安装设备,等设备安装好后就是下午了,还要调试程序有不足的地方,调试完后又要来整定PID,感觉相当的麻烦,我也看到别的老师做过我们一样的设备,但是他们是可能是用的PID指令吧,只要其他控制地方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了,也不用整定什么的,也许他们做过很多,相当的拿手的感觉吧,我在官网也没有看到手册上有讲这类的。所以请论坛上的大咖们指点一二,或者手里有类似的资料分享,在这里就谢谢了。

网友A:
PID指令里面有自整定模式,他写程序的时候就将自整定加进去自动调节了。每个供水系统都不一样,不可能所有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那样怎么操作

网友B:
把增益 微分 积分单独做出来,调试一下就可以.先调增益,再调其他两个参数
这样是不是也要先自整定了,然后在条件,假如没有整定好像不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