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设备通信联机问题

楼主(2021-12-24):
问题描述:设备PLC类型:Q04UDHCPU+Q172DSCPU,设备运行时靠外接以太网模块QJ171E71-100和工控机,触摸屏,伺服电机等通讯。
现在我想用USB连线Q04UDHCPU,直接将USB插到CPU模块上的USB口进行监视,会不会更改以太网模块通信链接方式,从而导致设备停机。
求助各位老师们,谢谢了

网友A:
放心不会的,你也可以用网线通信,都可以 USB相对简单点 大胆点
好的,谢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