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4):
如题,求助各位大神测量仪器模拟量输出是-5V-+5V的,用的PLC是三菱FX1N的老机器,查了下扩展模块FX1N-2AD-BD模拟量输入模块支持的是0-10V的输入;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才能将测量仪器的数据传至FX1N PLC进行控制?
新人不懂,还请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不共地且差分输入的情况下确实可以通过串接信号源的方式直接把±5V输出接到0~10输入,也可以用串5V开关电源把传感器侧电压输出抬升5V到0~10V的方法,但是这样搞的前提条件一大堆,而且很多时候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

正确姿势,打开淘宝,搜索变送器/隔离栅/信号转换器之类关键字,找一个对应的输入和输出的产品,回来照说明书接线就行了.

网友B:
换个模拟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共地且差分输入的情况下确实可以通过串接信号源的方式直接把±5V输出接到0~10输入,也可以用串5V开关电源把传感器侧电压输出抬升5V到0~10V的方法,但是这样搞的前提条件一大堆,而且很多时候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

正确姿势,打开淘宝,搜索变送器/隔离栅/信号转换器之类关键字,找一个对应的输入和输出的产品,回来照说明书接线就行了.

谢谢,看来不太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模拟量模块

还请能否指导下三菱FX1N PLC有没有支持±5V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找了下没找到,好像都是0-10V的。

网友C:
或许可以用0~10V转0~10V电压隔离模块试试,只要模块输入、输出、电源都是单独正负极分别连接状态,测量一下其负端如有阻值,不是短接状态,就有门。
输入接个5V电源,用输入端的负极和输出的正负个端子甚至和模块电源的正负极测试下是否处于相互隔离状态(用几个电阻,具体就不重复了)。如果输入输出之间确实相互隔离,而且甚至电源和信号间也不共COM。那么直接输入接原输出的+5V和-5V,输出接PLC0~10V并入系统就成。如果模块电源端子和某个信号段共COM端子,模块电源单独供。
当然如果原系统中,测量模块和PLC可以单独供电,那么就分别供直流电,不供COM端子,直接用正负5V做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可以用0~10V转0~10V电压隔离模块试试,只要模块输入、输出、电源都是单独正负极分别连接状态,测量一下其负端如有阻值,不是短接状态,就有门。
输入接个5V电源,用输入端的负极和输出的正负个端子甚至和模块电源的正负极测试下是否处于相互隔离状态(用几个电阻,具体就不重复了)。如果输入输出之间确实相互隔离,而且甚至电源和信号间也不共COM。那么直接输入接原输出的+5V和-5V,输出接PLC0~10V并入系统就成。如果模块电源端子和某个信号段共COM端子,模块电源单独供。
当然如果原系统中,测量模块和PLC可以单独供电,那么就分别供直流电,不供COM端子,直接用正负5V做0~10V

多谢指导,马云家问了有DC-5V-5V输入转0-10V输出的隔离模块;准备拿来试试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