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4):
              各位大哥大姐大神们,下午好!关于松下PLC编程软件的,就是因客户需要,要把梯形图以文本模式,也就是把梯形图转换成语句表或指令表模式,存在Word文档发给客户,但是松下PLC的编程软件,虽然能以助记符显示,但是不能整体复制,难道要一个个指令复制或者手打吗?而打印只能打印梯形图的。
              有哪位大师傅有在助记符显示复制整体程序成功的方式,分享一下下!谢谢!

               不想手打!不想手打!不想手打!
               程序太多了,几千步,几千步

网友A:
不知道它有没有全选 复制 粘贴功能

网友B:
松下有个最新的软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松下PLC的编程软件,我的就是在官网下的最新版本,该软件助记符显示,只能单指令或单操作数复制与修改,
无法在助记符显示以全程序全选复制,右键显示的只有插入行,在下侧插入行,删除行这三条,
所以找你们问问有没有什么偏方

网友C:
非得要WORD格式吗?跟客户商量一下打印成PDF格式不可以吗?其要WORD格式的目的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得要WORD格式吗?跟客户商量一下打印成PDF格式不可以吗?其要WORD格式的目的是那个??

打电话问了,
客户说不行,
非得要Word文档的语句表模式程序文件,
说申请什么什么鬼玩意,梯形图不行,要代码什么鬼的。
哎,老实手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电话问了,
客户说不行,

客户用你的程序申请软著?如果合同上有写,那就提供给他,如果没有的话,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不要答应他,除非加钱。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户用你的程序申请软著?如果合同上有写,那就提供给他,如果没有的话,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不要答应他,除非加钱。

客户应该是申请软著了。
合同上写的是该程序卖给客户专用了,
如若程序有后续的修改更新是另外收钱,
所以这咋算。。。

网友D:
找个OCR文字识别软件,把松下软件里的助记符截图之后保存,然后通过OCR文字识别软件,转换成Excel 文件,然后对照着改正确之后,再转成WORD文档
  • 下载积分:+3(工程297) 非常感谢!
  •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E:
    不是所有程序都能以语句表的形式表达的,比如功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OCR文字识别软件,把松下软件里的助记符截图之后保存,然后通过OCR文字识别软件,转换成Excel 文件,然后对照着改正确之后,再转成WORD文档

    非常感谢!
    实测可行!
    给你点个赞!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我可以做到 Q 4192190
    谢谢啊!
    已经用8楼的方法弄完了
    郁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