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4):
描述:程序上传不能
描述:plc型号
有几个想请教各位!
1.富士plcPU048E用D300win怎样可以上传程序。因为我有两台机器,1号机CPU坏了换新的 我想把2号机程序上传后下载到1号机上使用。
2.我找了一个富士的程序下载进plc,PLC出现报警,显示CPU严重故障。这个是程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以上还请大师教下,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一个人懂吗?富士的

楼主:
不能上传,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复制程序呢。

网友A:
连线你的PLC,然后选择Passwrod,如果有设有2级或以上密码,你需要输入对应等级密码后才能上载。

楼主:
大神  有没有默认的密码
引用 网友A:
连线你的PLC,然后选择Passwrod,如果有设有2级或以上密码,你需要输入对应等级密码后才能上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有没有默认的密码

No Sir 没有默认密码,因为默认是不设定密码。

Good Luck~

网友B:
富士没开放上传吧

网友C:
能上传,就是上传的程序看不到元件地址。

楼主:
怎么上传?请教下方法。谢谢!
引用 网友C:
能上传,就是上传的程序看不到元件地址。

网友C:
楼上cvlsam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按照他说的操作呗。先看能否连线吧

楼主:
目前是可以连线的,但是我不知道对应等级密码是多少。
引用 网友C:
楼上cvlsam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按照他说的操作呗。先看能否连线吧

网友D:
这两天也正好在尝试用D300win用USB连同款富士PLC,比你更悲催的是PLC都没连上;请教下USB数据线要特殊USB线缆还是就普通USB转T口线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也正好在尝试用D300win用USB连同款富士PLC,比你更悲催的是PLC都没连上;请教下USB数据线要特殊USB线缆还是就普通USB转T口线就可以?

老款的,使用市售的打印机线缆
新款的,使用MiniUSB电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款的,使用市售的打印机线缆
新款的,使用MiniUSB电缆

换了手上有的两根Mini USB电线都不行,两根线连三菱L系列PLC一切正常,驱动也正常安装上了;联机-工程控制里面的状态都是PLC未连接,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第一次接触富士的PLC,还请多多指教下。谢谢!

网友E:
不要听那个CV什么的瞎说!D300WIN如果不下载源文件,是没法上传的。跟密码没关系!而默认下载,是不勾选下载源文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听那个CV什么的瞎说!D300WIN如果不下载源文件,是没法上传的。跟密码没关系!而默认下载,是不勾选下载源文件的!

怎么看着和codsys一个操作

楼主:
反正我还是没能把plc里面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  说了很多,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G(2022-02-02):
东伸印花机用这个48的PLC
QQ106748835

网友H:
日本的一干垃圾,建议做好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