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

楼主(2021-12-24):
请问师傅们,三菱3u模拟量采用四通道,这样思路下去是否正确。现在没有实物试,没办法。望指点
用1个模块四个通道
谢谢各位指点,这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顾乡的云

网友A:
不正确,一个FX3U-4AD模块只要一条指令就可以了,H后面4个数字代表4个通道的输入模式,最右边的为第一通道。MOVP H5432 U0\G0

网友B:
而且,U0\G0不能频繁写入,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