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5):
GoFast是一款多功能控制器,适用于大多数汽车(顺序,半顺序,“全组”)。

该设备设计尽可能简化整个系统,明显缩短了系统安装和校准所需的时间。控制器采用32位处理器和汽车组件,具有现代化的设计和可靠性。

GoFast 优点

连接线数量最少,安装快速,

简单明了的校准程序 - 只有两个对话窗口,

处理器能够使用新的软件扩展功能,

应用程序启动时控制器不处于演示模式,

小巧型的防风雨外壳,

带集成蜂鸣器的开关 - 连接只需3根电线。

简便安装

该款控制器非常易于安装,可最大限度地减少连接控制器所需的电线数量,从而缩短安装时间。

没有用于读取旋转的连接电缆,控制器只需根据喷射时间计算。

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需连接点火信号

带集成蜂鸣器的开关 - 连接只需3根电线

气体液位指示器CES(H)直接由安装在气缸上的电磁阀供电。

简单校准

所有功能都安排在两个面板上,不需要切换标签。

内置标准和专家级别功能。标准模式包含设置汽车所需的精简功能。同时汽车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通过按下开关专家来获得更高级的控制器功能,

如果PC通信电缆已断开,控制器会尝试自行恢复传输,

支持控制器和蓝牙连接。

功能:

采用32位处理器的新硬件平台,

故障-安全 - 使用汽车部件。

新应用程序的可选扩展功能。

应用程序启动时控制器不处于演示模式。

应用功能

在示波器上预览工作参数

2D汽油喷射时间图,

LPG / CNG燃料,

发动机转速信号滤波器,

采用各种喷汽控制(标准,加倍)操作,

设定燃气发动机的最大负荷,

发动机型号,标准型或涡轮增压型,

智能化后期喷射

对气体温度和压力进行综合校正,

mazda Leaning™,

汽体喷射器加热,

采用气体温度进行校正,

切断(放电)时降低减速机压力,

设置紧急启动的允许次数,

紧急启动时的声音警报

热启动(启动和停止),

自动设定气位,

“靠冷发动机”选项 - 限制冷发动机(VAG)的最大喷射时间,

检测气压传感器故障,

自动校准 - “所有喷射器一起”选项,

自动调整乘数,

适合二次喷射的维护 - 此功能无需“马自达leaning”功能。

根据汽油喷射脉冲读取转速,

检测电磁阀缺失或过载,

执行装置测试:喷油器,电磁阀,蜂鸣器,

可更改喷射顺序,

校正流量的注射器,

根据时间自动开闭喷射器,

点火钥匙连接到汽油喷射器,

提供有关汽车和燃气安装的信息,

提醒有关装置的定期检查。

免费软件交流联系 softbase@qq.com 或者 pc-software@qq.com
WX:sof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