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485通信电阻的选择

楼主(2021-12-25):
三菱PLC通信说明书上写的电阻设置是没用的吗
我实际使用fx3u-485-BD板和变频器通信时都没有使用电阻,拨到OPEN才可以通信的。
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

网友A:
485通信电阻在远距离通讯时才需要使用

网友B:
1对线,拨到110欧 A和B的情况
2对线,拨到330欧 SDA RDA SDB RDB的情况
连接变频器是一对线,不需要接电阻都可以。这样的话电阻是不是不必要的

网友C:
电阻是为了提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的,没有电阻在距离长或者干扰大的地方通讯可靠性会降低,不是不能用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