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连接多台三菱PLC

楼主(2021-12-25):
如题,我们公司想做一个项目,就是把一排设备的电柜,都是三菱的,想做一个组态王监控三菱PLC的项目。
可是要如何才能用一个组态王去连接多台三菱PLC呢,
如果后面每一台都是485BD相连,第一台用编程口,或是网络与组态王相连,那么组态王里应该怎么设置呢。
有没有做过此类项目的师傅介绍一下啊

网友A:
加转换器或者更换上位机组态软件。
组态软件

网友B:
自己写上位软件,没有多难的,现在信息这么发达,网上找找总能找到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