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1-12-26):
现有三台设备改造需要三台200PLC做通讯,考虑加CP243-1以太网模块。有以下几个问题不清楚,这个以太网模块功能是不是和200SMART自带网口功能一样?用交换机能否和威纶通触摸屏以太网通讯?以前只做过两台PLC通讯,三台plc采用一主多从两台从机之间交换数据都要经过主机吗?
自学

网友A:
不用加模块,直接用交换机就可以了,跟触摸屏通讯,也可以用交换机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200是没有网口的不用模块怎么加交换机呢,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模块,直接用交换机就可以了,跟触摸屏通讯,也可以用交换机
自学

网友B:
给你个案例,照着这个思路去分析
关于S7-200 smart自带网口与S7-200 cp243-1以太网通讯的案例.doc (4583 K) 下载次数:41
  • 下载积分:+5(菜鸟学工控_1) 好贴好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谢谢啦,问了威纶通技术可以连接。不管了,模块买回来再说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案例,照着这个思路去分析
    [attachment=263115]
    自学

网友C:
    这个问题,S7-200可以用PPI主从协议,1台主站,2台做从站,NETR/NETW设置,主站可以设置最多24个读/写网络,1个网络最多读/写16个字节;S7-200 Smart 同理,主站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TCP_SEND和TCP_RECV库做TCP/IP协议读写从站数据,一个网络最多读/写256个字节。西门子做通信真的非常方便,日系做通信真的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