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6):
一个改造项目,用的Q03UDE,读出里面的程序,容量计算超出本体CPU的容量,程序也写入不进去,一写入就报超容量错误,设备用了十年也都是正常使用,当时这种超容量怎么写进去的,还正常使用了十年,同样的程序,从cpu里面读出来再写入却又写入不进去,还请各位大师解答一下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A:
估计和软件版本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和软件版本有关

应该是这样的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B:
10年前,应该是用gx developer,软件才几百M,现在用的GX works2有2G多。

网友C:
目前来看,只能降低容许RUN写入步数来减少一点点空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来看,只能降低容许RUN写入步数来减少一点点空间。

我也是这样来解决的,好像还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E:
写入的时候选择最后那个rom内存吧,一般来说你程序是塞不满那个空间的,弊端是写一次程序要比原来慢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入的时候选择最后那个rom内存吧,一般来说你程序是塞不满那个空间的,弊端是写一次程序要比原来慢好多。

试过了,写入是能写入,但写入这里好像没用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写入的时候选择最后那个rom内存吧,一般来说你程序是塞不满那个空间的,弊端是写一次程序要比原来慢好多。

这个是源代码的问题,简单梯形图没勾选标签使用或者没用结构化编程就没这问题,现在大概率还是系统相关的占用空间变大了。

网友F:
下载程序时,不勾选源代码!勾选了就会报超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程序时,不勾选源代码!勾选了就会报超内存

没使用标签,不存在源代码信息的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