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怎么设定IP地址,怎么网口下载不进去?

楼主(2021-12-26):
触摸屏型号是GT2310,带网口,现在USB下载程序一切OK,但是网口就是无法下载,2个触摸屏都是这个情况,是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呢?电脑的IP是192.168.3.10,触摸屏的IP是哪里设置,是我图片上这样设置吗,我设置好了,USB下载程序进去,然后换网口下载就是下载不了,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呢,师傅们帮着看下,谢谢。
三菱触摸屏系统界面怎么进入?可以在屏上手动设置吗?不能的话,软件怎么设置,才能启用这个网口。。谢谢

网友A:
这样没毛病啊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B:
第一次得用USB下载,设置好后才能用网口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为什么不能下载,我用USB下载进去了,然后再用网口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