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 与MX Component

楼主(2021-12-26):
VB6开发一个小程序,用的MX COMPONENT 以太网控件ActEther.dll 与Q 内置以太网做底层通讯, 程序已完工,在本电脑上运行没问题,打包成安装文件,控件也一起打包了,安装在客户机通讯不上,没办法又在客户机上安装一下MX COMPONENT 系统正常,难道非要在客户机上还要安装MX COMPONENT ?,

网友A:
必须要安装在客户机 MX类似于OPC 还要设置的

网友B:
要装啊 1楼说的对,其实还有别的办法,用MC协议直接 可以和PLC通讯,不用装这个控件

网友C:
是的,必须装,要不然不行的
qw172365283

楼主:
唉 总程序打包下来 不超过10M , 竞然要安装400多M文件,主要是底层不用自己做 方便 。

楼主:
设置是根本不需要的,那只是个工具测试连通性,与你编的程序没关系

网友D:
要装,直接DLL根本不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必须要装!!!今天刚被这搞死了

网友E:
明天换MC协议通讯。现场WIn7的老电脑,怎么设置。都感觉有问题。哎,难受

网友F:
win 7 裝 MX Component 都有問題 win10 裝 MX Component 就完全沒問題 還是乖乖走 mc Protoc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