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都是什么品牌的PLC和模块?

楼主(2021-12-28):
求助,搜索型号搜索不到。

网友A:
估计是小厂家。那个绿色的端子台很LOW
这种东西有一个好处,一般解不了密!

楼主:
一台设备没有PLC CPU,触摸屏是三菱的GS2110和一堆这东西,不会用触摸屏做的逻辑控制吧?

网友B:
这个太小众了。淘宝上看看或者当地配电相关市场找找。
组态软件

网友C:
看你这机子,很像是公司自己研发,公司自用的那种,市场上是没有的

网友D:
没厂牌名,估计是自己定做的,IO量不是很大,嵌入式很多电子厂都可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