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机种程序写法

楼主(2021-12-28):
一台设备涉及机种较多,并且客户可能会增加机种,但是机种间有的流程不一样,比如有的机种需要取四个产品,有的机种取两个产品。
这样的话,写PLC程序用标志位切换跳转步,还是使用主控指令,把每个机种情况的程序单独写一遍。
这两个方法比较哪种好一些?

网友A:
听着像配方,你的机种是指PLC嘛

网友B:
相应的工位关闭就行
,也就是配方而已

网友C:
开放对应的参数就可以了 只要客户能把要求将清楚就可以 最怕那种 我们机器能动就好 然后说这不行 那儿不行 还有说界面和以前不一样的 程序和以前不一样的 什么样的SB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