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1-12-29):
4台机器公用1台风机,每台机器有阀门打开上料,风机只够2台机器上料,4台plc可以通讯,怎么控制只有2台或2台以下机器上料,有第3台时要料时等有1台上满以后,再上料,

网友A:
利用一个字寄存器,初始为0,每台机器上料时加1,上料完成减1。该值必须小于2才能新增机器上料

网友B:
方法不错。
引用 网友A:
利用一个字寄存器,初始为0,每台机器上料时加1,上料完成减1。该值必须小于2才能新增机器上料

网友C:
DECO译码指令试下

网友D:
都是大神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取4个连续内部继电器作为上料指示,将4个连续继电器值读入某个寄存器内,取ON数,=2时禁止后续上料。

网友F:
才4个,直接组合都能弄出来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G:
对用译码指令很方便就能实现,原理类似与抢答器。
相信自我!

网友H:
使用一个寄存器,每台机器使用一个位,使用SUM判断ON的位数少于等于1就可以启动,并在启动后置位对应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