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威纶MODBUS数据读取

楼主(2021-12-29):
现在是数据地址老是整不对直接地址加1不对 1#地址也不对整来整去都整糊涂了 通讯格式换了几种 用串口接收的数据还是没怎么变 大神们帮我看看哪里没设置号

楼主:
数值元件和字元件都试过

网友A:
要实现第一张图片的通讯,应该选择数值元件,类型双字整型,地址4x4

楼主:
串口接收的还是不对呢

楼主:
都在按照你说的设置的

网友A:
触摸屏发送出去的数据是什么,能监控吗。。还有把4x4改为4x3试下,有没有偏移我不太清楚

楼主:
3楼就是触摸屏发送出来的数据 不知道什么问题 后来我把编码器接上了 编码器居然返回正确的数据了 这个和说明书上的数据差很远呢 怎么会返回正确的数据呢 现在串口监控的数据正确了 触摸屏上显示不了纠结了 直接提示没反应 我还以为串口的问题 我把串口拆掉也不行
01 03 04就是编码器返回的数据

网友A:
01 03 01 1a数据是啥,没看懂。83 9D 00 0f数据是对的,但是触摸屏显示不对?那就触摸屏改为32位无符号,或者地址采用5x4(即将高低字交换)试试

楼主:
谢谢大神们讲解 我估计是那里类型没整对吧 读取显示的只有一个0F 其他3个没显示了 我直接把读取的传送到PLC里了

网友B:
为啥不用PLC直接读编码器呢,还要用触摸屏来中转一下

楼主:
基板没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