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9):
我是西门子这个软件,V4.0 SP9-1,没找到端口设定,没办法通讯,S7-200端口没有PG/PC怎么设定?麻烦大家,谢谢了。

网友A:
控制面板

楼主:
程序里本身就没有这一个接口,所以没办法控制面板也没有。,也没有这个端口。

网友B:
程序中自带,程序不一样就不清楚了,我用的是STEP7 MicroWIN SMART V2.6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安装一个S7-200SMART编程软件,PG/PC就出来了。

网友D:
电脑是win10的系统吧?出现这种问题很正常

网友E:
SMART是以太网的用网线,老200安装程序有这个接口。可以在论坛在下。注意老旧型号

网友F:
可能是“S7DOS Help Service”服务未运行,检查一下

网友G:
参照以下步骤解决该问题:

1. 检查计算机中是否有“S7DOS Help Service”并且已经启动运行。

2. 如果该服务不存在,则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在计算机的如下位置检查计算机中是否存在如下可执行文件:

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oiehsx64.exe

2) 用“SC”命令创建该服务(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该命令):

网友H:
可以试试这几个指令
开始---->运行---->cmd
输入命令:netstat -ano,列出所有端口的情况。在列表中我们观察被占用的端口
看看是哪个程序用了你这个东西的端口解除掉,或者给占用的换一个端口
1.新建一个记事本
2.  在记事本里中写入"%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OAM\\bin\\s7epaImp64x.exe" - up
3.  把文档名称改成SimaticPGPCUpdate.bat
4.  若是有弹出提示,点击确定,务必把文档名称中的.txt去掉,这和系统有关系
5.  然后直接双击(不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会出现两个黑色窗口,不要管,可以打开 STEP7,进行一次连接,直到黑窗口消失,现在再试试,应该就可以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