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令满足条件不导通

楼主(2021-12-29):
西门子200smart 比较指令满足条件不导通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知道什么原因照成的吗?

楼主:
用的定位指令,用其他位置满足条件可以导通,用16.38 这个位置就不能导通,是因为没有走到位置吗?(没显示出来的小数点后第三位,第四位不满足条件?)

网友A:
浮点数比较条件未能满足。
可以将浮点数转换成整数后再比较;或者考虑一下如何确保上方的浮点数大于等于下方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