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三菱Q172DCPU-T-SO运动模块读取问题

楼主(2021-12-29):
使用MT Developer2读取,在通讯得时候会变成显示“成功与Q03UDCPU链接”。点击确认后显示“连接目标CPU不是运动控制器”无法读取
请教一下大家是什么问题? (1号机是QO4,2号机是Q172D。选得是2号机)
另求Q172D的中文手册,
550451114@qqc.om
,非常感谢

楼主:
以上是实际的图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运动CPU上应该有个网口吧
有的,直接用网线连也是一样,会识别成Q03CPU。然后读取的时候提示不是运动控制器无法读取
下载积分:+1(15019825935)

网友B:
欧版产品,中文软件没这个型号
那是要用欧版的软件吗? 是台日本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