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Da模块

楼主(2021-12-29):
请问大神Fx2n–4Da模块里的Top T0 T0 H3000 K1这段程序是设置通道1到3都是电压模式,通道4是关闭吗?,求解释清楚

网友A:
对,详细参数参考下面

楼主:
我就不明白那个3是不是关闭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不明白那个3是不是关闭通道
沒有這樣設定0 1 2三種設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不明白那个3是不是关闭通道
4AD有3,因为输入会受到干扰。4DA没有3这个选项不用关闭通道
,你参数写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