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31):
想请教一下大佬们,三菱简易运动控制轴模块(可以控制16个轴),跟晶体管输出轴模块(可以控制4个轴) 两种轴模块的区别. 和控制16个轴用RD77MS16好还是5个RD75P4好

网友A:
16个轴是总线控制的,不用接脉冲线,两根光纤搞定,但是伺服驱动器要选择专用的型号。RD75就是脉冲控制,不挑驱动器,支持脉冲信号的驱动器就可以。要说好肯定是总线的好,就是价钱要贵一点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B:
    你有没有搞懂你的需求呀,总线伺服重复定位精度高,脉冲轴重复定位精度差(很容易丢脉冲),如果你想实惠点可以选择走以太网通讯的JE-C的伺服,但是这个伺服有点操蛋,响应有点点慢和没有BUSY信号。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主要就是考虑成本低,还要 ..

网友C:
    总线控制最省钱,不用运动控制模块,选用带Q03UEV等带V的的CPU支持CCLINK-IE-BASIC,配好对应的伺服就OK啦。你的是R系列选支持CCLINK-IE-BASIC的就行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楼主:
    感谢老铁,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搞懂你的需求呀,总线伺服重复定位精度高,脉冲轴重复定位精度差(很容易丢脉冲),如果你想实惠点可以选择走以太网通讯的JE-C的伺服,但是这个伺服有点操蛋,响应有点点慢和没有BUSY信号。

    又要成本低又要精度高,不容易啊

网友D:
    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E:
    3楼的办法可以的,用脉冲的伺服就是浪费R系列PLC

网友F(2022-04-12):
    汇川5u看看
    plc

网友G:
    1楼正解

网友H:
    都用r系列了,肯定不差钱,当然用简易定位模块了。伺服用je-b或者j4-b或者更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