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欧姆龙@MOV(54) *DM234 DM1402 *DM234指令详解

楼主(2021-12-31):
@MOV(54) *DM234 DM1402 *DM234
@MOV(21) *DM234 DM36 其中*什么意思

网友A:
When the * prefix is input before a DM
or EM address, the BCD contents of
that word specify another word that is
used as the operand. The contents can
be 0000 to 9999, corresponding to the
desired word address in the DM or EM
Area.
bnnyygy

网友B:
@MOV(54) *DM234 DM1402 *DM234
@MOV(21) *DM234 DM36 其中*什么意思
@上升沿。
*是间接寻址。BCD模式、。
例如:mov &666 *d0
如果,D0=16#456
那么多 D456=666,
如果D0=16#12
那么,D12=666

网友C:
在 DM 前输入 * 前缀时
或 EM 地址,BCD 内容
该词指定另一个词
用作操作数。 内容可以
为 0000 到 9999,对应于
DM 或 EM 中所需的字地址
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