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信捷PLC怎样读取这个地址的温度

楼主(2021-12-31):
信捷PLC怎样读取这个地址的温度
大海

网友A:
你图片中的红色文字已经说明怎么用了

网友B:
按你红色文所描述的,温度1的MODBUS地址:40040,温度2的是40041
只读寄存器地址。站号地址40001 通讯波特率地址40003,通读格式与校验方式分别是40008 40009
40010 40011也是温度通道1与2的温度地址。
相信自我!

网友C:
实际上不管他什么地址,读一下再说,又不犯法,把所有的地址扫一遍,找到自己想要的数据就行了,试一试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D:
我经常都是用5楼的方法,先试试,搞不定再看手册

网友E:
啊哈哈,大佬这句话在理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不管他什么地址,读一下再说,又不犯法,把所有的地址扫一遍,找到自己想要的数据就行了,试一试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