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1):
   请教一下大家,Q68DAIN参数,自动刷新写进CPU还是没有模拟量输出,断电,复位,换模块都重试过,CPU是三菱Q06UDPV   把Q68DAIN参数,自动刷新写进去就是不行,通道允许输出也置ON,能检查的都检查了   现在怀疑是Q06UDPV CPU不支持Q68DAIN这个模块  请教一下大家    日本人的程序加一个模块都这么困难嘛    几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写进去的模块反复查看没有不一样的,智能功能模块还是没有启用成功,问题到底在哪里,求救

网友A:
怎么可能   确定PLC没报错? 接线没问题?

网友B:
你确定写了智能模块参数?

楼主:
线接错了,太不小心了  然后让别人看了一下,远程把我模块分辨率给改了,一波三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