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总线错误是CPU主机挂了吗?

楼主(2022-01-01):
师傅们,主机的2个通讯口,都可以通讯,在线提示IO总线错误,清除内存区初始化失败,这是怎么原因,主机是坏了吗?

网友A:
不一定是主机挂了,也有可能是基板挂了或某个模块挂了,蛮烦的问题,看到过!

网友B:
端口封板异常也会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C:
扩展模块坏了一个

网友D:
端盖还正常吗

网友E:
如果提示内存错误,CPU 板坏了

网友F:
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和外部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