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烘干线

楼主(2022-01-01):
频繁开关,是控制主电源好,还是把通迅模块的功率调到0好?听说开关都会有很大的延时.

网友A:
条件没说清楚,如果断电的设备含有单片机等需要编程的设备,个人就建议不要频繁断电

网友B:
不建议断开主电源,滞后控制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