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3):
在LAD中,我们可以这样输入:LD M100 MOV K4 K2M200

我要在FB块中也实现这条指令,该怎么弄?数据类型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在FB内数据类型为字,在输入或输出端口填 K2M20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B内数据类型为字,在输入或输出端口填 K2M200即可。

无法编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法编译!!

FX5U

FX3U

Q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5U
[attachment=263196]

FX3U

我是要在FB块中实现,这样的。

网友A:
在FB内部用标签实现程序会较复杂一些的
达到同样的功能,程序越简越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B内部用标签实现程序会较复杂一些的
达到同样的功能,程序越简越好,是吧?

我这是个公共块,做好了,外部只要输入就可以了,这个功能包括在块里。

网友A:
没有输出的块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B:
都是大神级别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还是要多看手册,一个BON指令让我豁然开朗。

解决后的程序如图所示,提供上来给不知道的人提供一种方法。

有不知道的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C:
正在做做了百分之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