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可变字符串如何处理

楼主(2022-01-03):
请教各位大神,三菱PLC如何发送以下字符串,比如S3F4,其中数字3,4不是固定的,可以随意在触摸屏设定的。然后生成这张字符串。是需要采用字符串组合和变址指令来完成吗??

网友A:
3,4不固定,那S,F是固定的吗?排列顺序是固定的吗?

网友B:
这么短的字符串,全部直接使用触摸屏输入不香吗?如果是很长的一串字符串,只改变个别的,可以这样干。

网友C:
简单一点可以输入字符形式的3和4,然后字符串相加合并就行

楼主:
S,F也可以调换。里面的3,4对应是正反转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