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3):
大家看看我那里不对...
数据长度8位,偶校验,1停止位,9600波特率,RS-485接线
想用通讯控制M0-M7

楼主:
补充:
如果D8470-D8485没有设置时,01 05 00 00 FF 00 对3U从站来说是 把 M0 置位,
如果 MOV H4001 D8470
        MOV H0 D8471
01 05 00 00 FF 00 对3U从站来说是 把 Y0 置位.
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通讯模块?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485BD不支持MODBUS RTU,只有485ADP模块才支持,你可以去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BD不支持MODBUS RTU,只有485ADP模块才支持,你可以去看看手册

那个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手册

这个手册上面有注明的

网友D:
控制从站,使用485BD,采用N:N网络通讯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
如果D8470-D8485没有设置时,01 05 00 00 FF 00 对3U从站来说是 把 M0 置位,
如果 MOV H4001 D8470
        MOV H0 D8471
01 05 00 00 FF 00 对3U从站来说是 把 Y0 置位.

你的理解沒錯,不過D8470-D8485設置功能只能用在FX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