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3):
公司是一个钢结构工厂,我们使用的地线是取从钢结构焊的焊丝,即使用的是TT系统。
基本上从配电房到车间一级柜,二三级电箱,所使用的都是三相四线制,即只有零线,地线都是统一取自附近的厂房钢柱子。
如图片上所示,电箱内地线取自钢柱。设备 的地线取自电箱内。 电箱内统一使用的是断路器,不使用漏保。

后来有一次安监局过来检查,要求我们把零线与地线在电柜里面直接短接,做重复接地,出去以后,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
但当时来的人也没有讲清楚到底是所有电柜,电箱全部如此重复接地,还是仅仅是一级电柜做重复接地,后面不做重复。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多时了,因为一直比较忙,电箱电柜也比较多,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去改,所以一直没有动作,
想请问一下现在到底该如何正确的去做这个接地线。
想改成TN-S 是不可能的,因为车间的电柜及电箱数量太多了。

网友A:
电力设计院一般设计地网排,接地网相通,一点接地

网友B:
三相四线制零线即相当于接地线,按三级配电的话,一,二,三级配电箱都需将零线重复接地。也就是等电位处理。否则容易引发零线对地有电位差。

网友C:
引用楼主愿天天天蓝于2022-01-03 20:53发表的 工厂接地的问题 :
公司是一个钢结构工厂,我们使用的地线是取从钢结构焊的焊丝,即使用的是TT系统。
基本上从配电房到车间一级柜,二三级电箱,所使用的都是三相四线制,即只有零线,地线都是统一取自附近的厂房钢柱子。
如图片上所示,电箱内地线取自钢柱。设备 的地线取自电箱内。 电箱内统一使用的是断路器,不使用漏保。

后来有一次安监局过来检查,要求我们把零线与地线在电柜里面直接短接,做重复接地,出去以后,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

安监局就是希望你改为TN-S(五线制)接地系统,你却想少拉一根线。

像下图红色线那样那样,从主供电线路的零线分出一条专用的接地线,将所有各级电箱的接地点连接起来,各种设备的接地保护都从这条专用的接地线引接。

特别的是你没有使用漏电保护装置,你就必须这样做才符合安监局的要求,这也是为了你们所有员工的安全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