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3):
欧姆龙CP1H上传数据到威伦触摸屏并做数据库!
比如将压力值上传到触摸屏,并将多次上传的值做成数据库,方便查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差不多做完了

楼主:
这得会宏指令啊!有点人回复你明白

网友A:
//********配方系统变量的定义******
short Formula_Selection   //选中配方的编号
short Formula_Count   //配方大小
char Formula_QR[20]       //配方中产品的二维码

char null[20] = "                "

GetData(Formula_Count, "Local HMI", RECIPE, "DATA1.Count")
GetData(Formula_Selection, "Local HMI", RECIPE, "DATA1.Selection")
GetData(search, "Local HMI", LB, 500, 1)
if search == true then
   StringGet(QR[0], "Local HMI", LW, 500, 10)
    /////********************************搜索配方中是否存在相同产品的二维码信息******************
   if Formula_Count > 0 then
      index_dis = 0
      for index_qr = 0 to Formula_Count step 1
          QR_Same = true
          SetData(index_qr, "Local HMI", RECIPE, "DATA1.Selection")
          StringGet(Formula_QR[0], "Local HMI", RECIPE, "DATA1.ProdInfo")
          for index = 0 to 1 step 1
              if QR[0] <> Formula_QR [0] then
                 QR_Same = false
                 break
              end if
           next
           if QR_Same == true then
              //搜索到相同的数据,打印
              StringGet(Mode[0], "Local HMI", RECIPE, "DATA1.Mode")
              GetData(QR[0], "Local HMI", RECIPE, "DATA1.ProdInfo")
              //StringGet(QR[0], "Local HMI", RECIPE, "DATA1.ProdInfo")
              StringGet(date[0], "Local HMI", RECIPE, "DATA1.Date1")
              GetData(AirP, "Local HMI", RECIPE, "DATA1._Result")
              StringGet(date2[0], "Local HMI", RECIPE, "DATA1.Date2")
              GetData(TestP, "Local HMI", RECIPE, "DATA1.TestP")
              GetData(Leap, "Local HMI", RECIPE, "DATA1.Leak")
              StringGet(Result1[0], "Local HMI", RECIPE, "DATA1.T_Result")

              StringSet(Mode[0], "Local HMI", LW, 1000 + index_dis*100, 1)
              StringSet(QR[0], "Local HMI", LW, 1001 + index_dis*100, 20)
              StringSet(date[0], "Local HMI", LW, 1022 + index_dis*100, 11)
              SetData(AirP, "Local HMI", LW, 1040+ index_dis*100, 1)
              if date2[0] == ' ' then
                 StringSet(null[0], "Local HMI", LW, 1042 + index_dis*100, 11)
              else
                 StringSet(date2[0], "Local HMI", LW, 1042 + index_dis*100, 11)
              end if
              SetData(TestP, "Local HMI", LW, 1060+ index_dis*100, 1)
              SetData(Leap, "Local HMI", LW, 1062+ index_dis*100, 1)
              StringSet(Result1[0], "Local HMI", LW, 1064 + index_dis*100, 4)
              if index_dis < 9 then
                 index_dis = index_dis + 1
                 disFull = false
              else
                 disFull = true
              end if
              //break
           end if
       //DELAY(3000)
       next
       if disFull == false then
           for index = index_dis to 9 step 1
               StringSet(null[0], "Local HMI", LW, 1000 + index*100, 1)
               StringSet(null[0], "Local HMI", LW, 1001 + index*100, 20)
               StringSet(null[0], "Local HMI", LW, 1022 + index*100, 11)
               SetData(F_Zero, "Local HMI", LW, 1040+ index*100, 1)
               StringSet(null[0], "Local HMI", LW, 1042 + index*100, 11)
               SetData(F_Zero, "Local HMI", LW, 1060+ index*100, 1)
               SetData(F_Zero, "Local HMI", LW, 1062+ index*100, 1)
               StringSet(null[0], "Local HMI", LW, 1064 + index*100, 4)
           next
       end if
    end if
end if

楼主:
虽然用不上,还是非常感谢楼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