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4):
大家帮忙看看我哪里设置的不对?MODBUS设定是9600, 无校验,8数据长度,1停止位,温控器站号设置第五站,H3读取从站保持寄存器,但后面从站寄存器涉及到一个功能码H4读测量值数据以及0*00第一通道测量值地址,我这程序应该怎样写?下面是我自己写的,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一看,纠正一下!

楼主:
怎么读不出来温控器值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通讯模块?485BD通讯板不能这样写的,你先晒你的硬件看看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通讯模块?485BD通讯板不能这样写的,你先晒你的硬件看看

用的485ADP-MB

网友B:
没有正确使用ADPRW指令,仔细阅读图中所示的信息,再对照你编写的ADPRW指令:[ADPRW H5 H3 H4 H0 D1500],H5表示站号,H3是功能码,H4是什么?H0是什么?另外,每个通道存储测量值的寄存器数量是多少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正确使用ADPRW指令,仔细阅读图中所示的信息,再对照你编写的ADPRW指令:[ADPRW H5 H3 H4 H0 D1500],H5表示站号,H3是功能码,H4是什么?H0是什么?另外,每个通道存储测量值的寄存器数量是多少个?

我查过手册,其他部分的通讯已经完成,这个东西的地址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写在程序里才来提问的。
H5是站号H3是modbus从站保持寄存器读出H4是温控仪读测量值功能码H0是第一温控仪测量值地址,现在不知道怎么去用ADPRW指令读取这个温控仪的第一通道测量值
温控仪手册的详细我截图放在上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读不出来温控器值呢

試試看 ADPRW H5 H3 H0 K8 D1500

网友A:
这样明白吗?
读出不要用03,而是用04,读测量值,地址是0-07共8个,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过手册,其他部分的通讯已经完成,这个东西的地址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写在程序里才来提问的。
H5是站号H3是modbus从站保持寄存器读出H4是温控仪读测量值功能码H0是第一温控仪测量值地址,现在不知道怎么去用ADPRW指令读取这个温控仪的第一通道测量值
温控仪手册的详细我截图放在上面了。

根据你贴出的功能码和存储器截图,假设读取第一通道测量值,而测量值只占用1个16位寄存器,应该用[ADPRW H5 H4 H0 H1 D1500],注意,功能码不能用H3,H3是读取保持寄存器数据,H4才是读取测量值。

网友D:
顾乡的云

网友E:
先和电脑的通讯助手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63264]
这样明白吗?
读出不要用03,而是用04,读测量值,地址是0-07共8个,

虽然还是没有解决,但是谢谢老哥们,
程序上,接线,设置都检查过了,感觉都没问题,还是读不出来温控器上的温度值,
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温控器通讯的那个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还是没有解决,但是谢谢老哥们,
程序上,接线,设置都检查过了,感觉都没问题,还是读不出来温控器上的温度值,
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温控器通讯的那个坏了

有試過H3嗎?下圖是我以前寫過的程式用的就是H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試過H3嗎?下圖是我以前寫過的程式用的就是H3
[attachment=263368]
试过了,好像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