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西门子1200和霍尼韦尔扫码枪通讯(RS232)的资料

楼主(2022-01-04):
哪位大神有西门子1200和霍尼韦尔扫码枪通讯(RS232)的资料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这不就是一般的 串口通讯吗 加个1241 串口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一般的 串口通讯吗 加个1241 串口模块
相关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吗
czz674613079@163.com
阿奇

网友B(2022-04-05):
超级难找说明书,我也急需要

网友C:
霍尼韦尔扫码枪通讯(RS232)比较简单,他就是发所扫到的条码或二维码的码值的ASCII码串,用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看到了.
他也可以扫控制码后,变成结尾自动加回车.

网友D:
用232串口调试助手先试试能不能通讯上 发送0D5416
我是用三菱PLC232通讯的可以参考
丰硕的果实,离不开勤劳的双手。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

网友E:
用西门子那个cm1241-rs232模块,设置好波特率什么的,再通过通讯处理器-点到点-RCV_CFG,拖过来直接用

网友F(2022-07-02):
有了吗 分享一下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