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ngxingtian

楼主(2022-01-04):
现在项目有个降本要求,除了三菱,还有别的驱动器品牌支持sscnet总线吗?有知道的大神吗?在网上没有找到。
TRIO 三菱 欧姆龙

网友A:
如果定位模块不换,是有其他厂商的驱动器支持的!但是肯定比三菱贵,货期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定位模块不换,是有其他厂商的驱动器支持的!但是肯定比三菱贵,货期长!

请问还有哪些厂家有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还有哪些厂家有呢?

东方的支持  你打开定位模块设置 看里面有啥牌子的 他就支持啥

网友D:
IAI有一款电缸是支持的

网友E:
以前一直用三菱,自从疫情涨价而且货期超长之后,再也不用三菱了,还是EtherCAT总线的方便!~~~~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