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5):
NX102-1200轴数是12个么  12个实轴 3个虚轴  8个运动轴和4个单轴位置控制轴,我的理解是8个可以做插补的轴 4个轴点对点的轴,还有内存分配找了老半天,想把上位机发的数据的INT值每一位分配到bool变量上,找半天菜单栏没有,原来在左边的配置栏,晕倒。sysmac有没有指令支持把INT转bool数组的指令,指令手册找不到。

网友A:
INT先转为WORD,然后建立一个联合体,联合体里面有word和位数组,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先转为WORD,然后建立一个联合体,联合体里面有word和位数组,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word传给数组,有没有图片看下。

网友B:
  • 下载积分:+1(瓜子好大粒) 热心助人!大佬这是用PD ..

楼主:
    搞明白了 联合体是共用内存,往word成员里传数据,在从数组成员取出来就行

网友C(2022-05-16):
    用联合体是很方便直接,如果是指令的话,AnyByteTo或ToAnyByte是类似的
    丰硕的果实,离不开勤劳的双手。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

网友D(2022-12-13):
    虚拟轴是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虚拟轴是啥??

    顾名思义就是一根不存在的伺服轴,可模拟且无动态误差,一般可用于作为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