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5):
手上一台设备,y2突然启动不了,求大神帮助。 24号机PLC(三菱FX1N-24MT).zip (174 K) 下载次数:35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输出点烧坏了?

网友B:
连机PLC,在线监控看看那个触点不通。

网友C:
一般检查外围开关触点导通情况

楼主:
程序模拟也启动不了
zsh340

网友D:
引用楼主dmh1699于2022-01-05 10:52发表的 三菱plc 新人求助!!!!!1 :
手上一台设备,y2突然启动不了,求大神帮助。 [attachment=263291]

刚才特地看了一下你写的程序,是你程序写得有问题。Y2不启动的原因在于M10和M3.至于为什么你自已细想一下应该能看出来,提示一下“特别是比较指令”.......

网友E:
D2不能为0,X11极限开关动作

网友E:
模拟可以动作,条件没满足
  • 下载积分:+1(lhh05643016) 分析的很透彻
  • 下载积分:+3(dmh1699) d0值不为零时x007怎么启 ..

楼主:
    谢谢大佬,d0不为0时,x7启动不了y2

网友F:
    你把8楼的第二张图片截图出来。看看那个条件不满足
    zsh34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输出点烧坏了?

    是他写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d0不为0时,x7启动不了y2
你程序的问题

三菱plc 新人求助!!!!!1